做了个插头

楼主(2010-07-14):
焊接技术不行 总是插拔几次之后焊接的接头就送了 所以就做了个这  灌上热熔胶 再盖上一片轻木板 上螺丝 3个接头用502粘到轻木板上了

网友A:
怎么发这个板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这个板块了

因为楼主是为FPV做的插头,应该是用在两块电池并联后给动力和视频供电.
耐高温的插头都能被楼主烫成这样,功力了得啊,呵呵.
另外,插头和木板怎么固定?打热熔胶后用两片木板夹住?

网友:
还不如练习提高焊接技术管用

网友:
提示LZ可以不用连线,3个T插直接焊到一起,外面包上热缩套管,是不是更好?

网友:
共电插头走起来也不至于这么省电线吧。 真不如3个T头焊一起咯

网友:
就是直接焊接,T字形的结构!~

网友:
楼主的焊工是在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