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我的210A一起飞就向右倒

楼主(2010-07-14):
论坛里的各位老大及高手,我是新手,请教个个问题
前天不是买了个210的起落架嘛,简单加固后装上了,可是出现了一个情况:装上电池后就是有个小齿轮一直在响,还在慢慢的转,我检查了一下遥控没有问题,左、右摇杆控制副翼方向不管用了,一加油门飞机就向右倾倒,是不是哪里坏了?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故上图,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个情况,我该怎么修复呢?感谢您的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210A一起飞就向右倒

你把转动小齿轮上面的大齿轮向上顶顶

网友:
你说的是舵机!别是主板坏了,那就没法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我今晚回家试试

楼主:
主板换了,这个小飞机是不是就费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没调试好哦        联系QQ854520327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一定QQ上请教您,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 遥控器上的微调是不是不在中位,检查一下再说

网友:
估计平衡杆球头扣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8楼的朋友,遥控器上的微调是在中位的,我想买整个飞机拆了一遍,再重装问题会不会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9楼的朋友,请假您一下:平衡杆球头扣是什么,脱落了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关于210A一起飞就向右倒得事情,我好像找到原因了,请论坛里的各位老大高手给判断一下,是不是这样?

若不是,我该怎么修啊?

网友:
是的,这个是原因之一,你装上去看看是不是故障消失了。如果,还有就要怀疑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了

楼主:
我刚过好多次了,重新把那两个扣上后,就好了多么一下,一会就又响了,又不管用了,哎,难道真的是主板?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

引用 楼主:
关于210A一起飞就向右倒得事情,我好像找到原因了,请论坛里的各位老大高手给判断一下,是不是这样?

若不是,我该怎么修啊?

小心用502胶水把它粘牢,一定不要把胶水滴到轴承里面。

楼主:
好主意啊,感谢您的指点!我一定冒死试一下,哈哈哈

楼主(2010-09-01):
请救救我的210A

按照400907wyc建议,我把210A简单的拆了一下,把12楼图片中的金属扣和黑色圈用502粘了一下,待胶干后装上电池试了一下:左、右摇杆控制副翼方向依然不管用,一加油门飞机就向右倾倒!可是新的问题有出现了,重新粘好后的金属扣和黑色圈不平了,位置不对!我已上图,请论坛里的各位老师和朋友帮我看一下,原因出在哪里呢?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共三张图,请大家看看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95d36f3-b643-11df-8cce-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98041cc-b643-11df-82e9-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9a0de2b-b643-11df-92ba-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全部装好以后把照片拍大一点

照片缩得太小了
下面这个图是正常的,把其他东西装好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210A的故障和楼主一样,找不出毛病。九鹰的人哪去了,说句话。

网友:
我觉得你的210出现了2个问题,一个是倾斜盘(十字盘)轴承脱落,你现在已经用502重新固定了,但不知位置是否和新飞机相符合。二是电路板问题。如果操纵左右倾斜舵机没有反应,那就是电路板上的一部分有故障了。
你可以按照九鹰坛子里修理舵机卡滞的办法修理一下。再不行就只能把电路板拆下来,寄到九鹰厂做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