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bf20求助。。。。

楼主(2010-07-14):
本人新手,前段时间买了台bf20,把主机箱转到90度后想确定一下钻头与工作台是不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除了看机器自带的刻度还有什么别的测量办法吗?
感谢各位前辈提示。

网友:
这个测水平没有啥实际意义和作用的...........,机头只要能转,就一定能和拖板调平行,如果非要叫真搞定位测试的话,弄个框式水平仪,再弄个杠杆表,水平垂直就全都搞定了
除非你用来钻侧向的垂直孔,或者台面一边垫高当卧铣用,要不一般情况下把机头这么掰弯过来似乎没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实话实说我不是一般的新手。。。。。。。。。惭愧。。。。。。。。
机箱转到90度就是为了钻垂直孔。。。
再请教杠杆表是不是就是百分表?
有没有再简单的方法,不用花啥钱的。。。。。。

网友A:
没表的话夹个长钻头用直角尺对一下。
就是不打表精度上不去

有表的话,吸在主轴上,上下移动主轴,刀口角尺一边贴在台面上,打表另一边即可。
不一定要杠杆表,普通百分表弄个表座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表的话夹个长钻头用直角尺对一下。
就是不打表精度上不去

有表的话,吸在主轴上,上下移动主轴,刀口角尺一边贴在台面上,打表另一边即可。
不一定要杠杆表,普通百分表弄 ...

谢谢,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