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叫得很

楼主(2010-07-15):
今天用了下63mm的面铣刀,没想象的好,机机叫得很,不时还有哐当的声响,拆机看是主轴花键轴与皮带轮的花键套的撞击,俩东西间晃量挺大,不是紧密配合,那岂不是不久便会拉滑。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
一点多了,还不想睡, 明天上班睡

楼主:
还有人没有?!没有俺也睡了

网友A:
一群夜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群夜猫子,
真是夜猫子.

网友:
 夜猫子该起床了!

网友:
该睡了吧

楼主:
等了一晚上,没人解正事涅,吆喝了:

楼主:
不行了,我要睡了,撑不住了,恳请过路的飘人们行行好,知道就划几个字:是---不是

网友:
没用过也顶。

楼主:
问题肤浅没人理?高手不屑,新手不知!

楼主:
过 两年俺也是老手。睡了,有事叫一声

网友:
回一句,是!!但可以改进!

网友:
终于有人说正经话了,呵

网友:
吃刀转速多少呢?

网友:
皮带轮和花键之间肯定得有间隙,只是看加工工艺和水平能否把间隙做的合适,如果想降噪的话,在花键里边打点粘稠度高的黄油

另外楼主多大的铣?63mm可不是个小数目了,如果吃刀深了,就算再大几号的床都得叫呢,找把你手头最大的立铣刀,吃个1cm左右的深度实验一下是否会有同样的情况,我觉得是老哥心太急,操的太深了

楼主:
上午趁老大不在,睡了会清醒多了。以后再不干这熬夜的傻事了。
63mm是面铣刀的直径,吃刀很浅的0.2mm左右,从100--900转速都试了,花键碰撞声都有啊;其他刀也试了,都叫;润滑也搞了,还叫!烦死了,不喜欢听杂音

网友:
D个楔形键槽...梦语

楼主:
今天找机加工师傅,他给俺做了个铜皮套套在花键上,(还有几个备用)整个世界清净了。
临走时扔下一句话:现在你这样爱好的年轻人不多了!让俺是从头爽到脚啊,高潮!
同时还带走了俺20元人民币。多给一分都不行。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铜皮套咋样子!我也要学你清净一下!谢谢先!

网友:
一般高手可能大概也许都要上午10以后才睡醒,才会回答问题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找机加工师傅,他给俺做了个铜皮套套在花键上,(还有几个备用)整个世界清净了。
临走时扔下一句话:现在你这样爱好的年轻人不多了!让俺是从头爽到脚啊,高潮!
同时还带走了俺20元人民币。多给一分都不行。 ...

哈哈 板凳兄  有时间拍个照片 关于紫铜皮是垫哪里的 如何垫的  给我看看  我有个朋友的机器和你的是一样的 也是同样一个问题 用了63的面铣刀就乱叫  学习下   谢谢

网友:
很想知道

网友:
请求上图看看,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介绍一下铜皮套咋样子!我也要学你清净一下!谢谢先!

我的小台钻也吵得很,正想收拾收拾它,希望能看到图片学习一下:loveliness:

网友:
飞刀,转速慢。每次切削实际上是撞。对不。碰撞肯定有声音的啊,两块肉碰一起,也会有响声不是

网友:
这充分说明这机床很HIGH啊。。。

网友:
JJ太老了。淘汰吧。如果舍不得就换轴和花键套。

楼主:
新机,间隙0.2mm,切削遇阻回撞是正常的,只是俺不稀饭吵闹。回上面想看片片的兄弟:套子俺把它们全武装到铣,台钻上了,没法拍,要拍就要拆机头盖。我大致说下吧,其实很简单的,三片0.15厚的铜皮(全键插更好),折的斜角,插入键套,关键一点:插的是不受主力的一边(不然很快拉没,师傅说的,不是俺说的),然后用长螺丝刀上下折弯铜皮钩在键套侧,间隙小了,撞击行程小了,自然就清净了。先前如90后般张狂,现在如熟妇般轻吟,看你稀饭哪种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解答,只是还是不太明了,最好有个示意图,再次感谢先!

网友:
肯定是不正常地。仔细检查一下造成旷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