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 问题!!!!!

楼主(2010-07-15):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_snap.htm?tradeID=40863614118000&itemID=e4b50f23153e383dbe1fe32f08cd8637&xID=0db2
这个船 换了好赢120A 电条,现在用6S Lipo 跑起电条不怎么烫
电机
非常烫,浆好象是43 的 是不是那点还有问题呢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8 00:02 审核通过

网友A:
3660电机带43的桨肯定热喇

网友B:
LZ你太狠了! 用43的浆! 你这是80CM的大O吧!本来这O阻力就比较大,还用这么大的浆,你是想你的电机早点挂掉是么?

网友B:
你这船型和电机用438的应该差不多,不过速度会有所下降

网友C:
未必速度会慢,船重再用直径大的浆不但达不到大扭力的效果,相反还损失掉转速,个人觉得438对这条船来说也太大了,从435开始跑吧!之所以LZ现在电机还是烫没爆掉因为他用的是1600多KV的电机!很聪明的搭配, 不过退磁是早晚的事了。

网友D:
估计就是浆大了

楼主:
我X又要换浆啊

网友E:
貌似成品船电机KV都偏高,上6S有点高吧

楼主:
KV1620 还高啊 那位兄弟介绍个电机连接 ,下午用4S 跑了电机轴还是很烫,是用的2200 4S lipo ,什么用4400的 要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