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改数控车账单

楼主(2010-07-15):
电控箱        四个驱动器(烧了一个)        800
        动力头动力驱动器        50
        电脑        500
        两个变压器        300(这个是自己公司有材料,不够铜铁钱)
        电容        80
        整流管        40
        面板        60
        插接件        200
        散热片        50
        接口板        100
        继电器(两个)        50
        线        100(27米芯屏蔽电缆)
主机        车床        550
        运费        80
        主轴电机(含驱动器)        650
        底板40KG        150(3.8元一公斤)
        外加工(全部低估)        150
        丝杠        300
        手轮        65
        光电开关        25
        齿轮4个        50
        联轴器        45
        滑台        300
        皮带轮(含皮带)        380
        三个57步进电机        90
        主轴电机架子        50
附件        125四爪        300
        100四爪        220
        100三爪        150
        ER16延长杆(含运费)        70
        夹头芯        100(有6-7个)
        电机(含运费)        58
        电机座(铁价,自己加工)        20
其他                300(可能还不止这个,还有没有记起来的)

没有完成的部分
    快换刀架含10个刀盒    500元
    磨附件                         1200元
    电火花附件                   500元
    还有没有想到的   希望10000元可以打住

以上给改数控的参考,或是警钟。

网友:
机生机,应该可以打住。对电火花附件有性趣。

网友:
比给小MM强哦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图....

网友A:
条件不同则玩法也不相同,有米的人蒸大米干饭、大鱼大肉,没米之人多参点水煮稀饭、罗卜干加咸菜,也都能开心。

网友:
正想知道。总支出。来得及时。

网友:
地板说的在理

穷有穷的玩儿法,
富有富的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同则玩法也不相同,有米的人蒸大米干饭、大鱼大肉,没米之人多参点水煮稀饭、罗卜干加咸菜,也都能开心。

宝哥正解!

网友:
立足现实,丰俭由人。

网友B:
前几年有人改大车床,2W块包材料,现在价格可能还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有人改大车床,2W块包材料,现在价格可能还要低.

改通用车床,所有改造件都有卖现成的,基本就是拧螺丝接线,1-2天就搞完

网友:
觉得有点高!

网友:
仅仅是DIY玩,搞数控车床或者铣床也不见得真的有必要,除了你平时经常车制大批量的产品,或者尽搞些精灵古怪的玩意儿,否则花钱多利用率很低的,另外编刀路也是一个难题呀。看到坛内不少的坛友搞CNC,只是铣铣圆什么的,没看到有几个能拿出自己编的像样的CNC作品,要不就是网络下 载的刀路,你有、我有、他也有。

网友:
我看自己业余DIY没必要改数控,当然如果手头宽裕另当别论,但是不要忘了你做的仅仅是个玩具,如果你偏要用工业标准来衡量你的作品,那你就会失望的。年初,因为活忙我改了一台工业用6132数控车,光系统、驱动加电机就是一万几,还有刀架、丝杆、电控柜,液压卡盘、润滑系统,七七八八花了三万多。但我毕竟指作它给我干活呢!

网友(2010-12-31):
楼上的,你改的6132怎么那么贵啊,
你是哪里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二十台旧的0632数控车床系统坏的4000一台,可以QQ878006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