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改平衡杆,让210A飞起更放心,更舒心,更经济,更环保。

楼主(2010-07-15):
大家都知道210A的平衡杆一摔就掉,一掉就折,还很贵!九鹰公司的摇钱树之一。

坛子上也有很多改法,这是我的改法,简单实用。不多说了,有图有真相。

改后全身照:

改后的平衡杆:

接头特写:

手机在日光灯下照的,效果不好,不过大家也许看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熟悉的260A平衡杆,重量和长度和原配基本一致,因为中间有钢丝,百炸不坏!

我是中间用一小段回形别针穿在主轴上的,就这样飞起都很稳,稳得要睡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做深加工。

关键是要去淘一个可以手动调节长度的小连杆,卡在平衡杆和翼之间。淘宝上都有售,联接就不做了,免嫌,呵呵。

网友:
260的平衡杆也是易断的配件啊!我都断了两根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平衡杆掉是起保护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杆掉是起保护作用的

是的,保护九鹰公司的利润。

网友:
不好,平衡杆飞出来是起保护作用的,这样固定死,我估计杆和旋头都容易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杆掉是起保护作用的

教条啦,我炸过不记其数次了,其他也没有坏,飞起比以前舒心太多了,就算终于坏,也比换平衡杆几率底百倍,你要是飞过210,就知道满地找平衡杆有多烦人。而且,很多飞机平衡杆本来就摔不断(别说设计不同)这位朋友多虑了。

网友:
210的平衡杆设计和材料确实有问题,真的要自己改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知道210A的平衡杆一摔就掉,一掉就折,还很贵!九鹰公司的摇钱树之一。

坛子上也有很多改法,这是我的改法,简单实用。不多说了,有图有真相。

接头 ...

你好啊,我也想照你的办法改装一下210的平衡杆。请提示一下那个平衡杆和旋翼之间的连杆,不提供链接,给几个关键词就好。另外,试过两侧都装上连杆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