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HL虎的炮管问题

楼主(2010-07-15):
本人入坑时间不长 老虎也稍为旧化了点 但是那短了的炮管实在难看 求教高人 你们炮管剧掉之后用是什么填补那少了的一节啊 一般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用补土是解决办法的最好途径

网友B:
外管锯开用补土塑形,注意内管千万别锯断

网友C:
最好是找一根金属管子,外径是炮管第二节的外径,内径是内管的外径,量好长短接受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买个加长炮管不就得了,

楼主:
找不到哎 能给个连接吗 谢谢啊

网友E:
直接买个现成的吧。

楼主:
主要就是找不到哪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