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机进行中

楼主(2010-07-15):
有人问我怎么切的泡沫达到1.5mm,我忘记是谁问了,现在贴图亮相,另外跟着说下正做的新机制作过程,大家拍砖

上面这些是这简单的热切割的结构和切除来的片片,手拿的这张图,看起来片片比较厚,如果我拿着硬币就比较好比较了,呵呵 可惜没拿着,其实厚度上边的这片是2妹硬币厚度,下边这个是1妹硬币厚度,硬币是1毛的。。  拍砖

下面是我用切出来的片片做的鸡鸡,正在进行中,先暂停了,还没完成,望大家看后及时提出意见,好让我能及时修改。有人会问,为什么停下来了,原因是老板给我的电调坏了,7mm电机线断了, 。都夭折了,要是在炸鸡的时候坏的也算壮烈了,可是,哎,不提了,回头找老板给修修电调,另看下他有什么好办法把断线的电机修上不。话不多说,上图

这个鸡鸡是本人做的第一架像真机,自己做的很仔细,用的1个硬币厚度的泡沫,“很嫩啊”,哎,有点胆小扔坏了,费了老大劲了,坏了怪可惜的。说明下,机身骨架用的2个硬币厚度的泡沫,“包皮”1个厚度、、、
另解释下,这张图片里面是我把接收、电调、电池都放在机舱里面了,用胶带简单的粘了一下,电机是7mm的(此时还没坏,不过拆下来的时候就坏了,着实郁闷  )。飞机在地上跑的很快,就是飞不起来。后来听XCC说让我手抛试试,哎,要等下个7mm电机重新装上才有机会抛下试试。郁闷,屋子里小,不敢手抛,关键是太嫩,太嫩,上张图给大家看看空机多重,省的我说的空口无凭

上面这个太嫩了,所以重新做了一个,这次有所改变,全部用2个厚的泡沫,只有机翼用的一个厚的泡沫,有人会问:“会结实吗?!!”。我用了新工艺,很棒,呵呵,先不告诉大家,先上图,

 COOL、、、、
从头来

下面机翼制作神秘登场

这下大概能看出靓妹的模样了吧!!
下面是重量:
装了12mm电机减速组的机身重量

机翼重量:

来个全重,包括2个舵机,接收,电调,电池(没有尾翼的):

没有舵机,电调,接收,尾翼的总重:

上个全景,看下完整机翼:

进度就到这里了,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按装这两个舵机,我想让一个舵机控制垂尾和升降舵,另一个舵机控制副翼,大家给我出点注意,如何安装,回头请大家喝  。
大家开始拍砖头吧。

整机终于做完了,舵机也按上了。昨天试飞了一次,没有飞起来,速度一快了机身就偏,一边就蹭地了。

今天重新试飞,,,,成功了,,,也炸了,,,,遥控有的时候失灵,推油门,电机不转。
上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

这张是第一次炸鸡后的样子

这次是第二次炸鸡后的样子。

遥控有的时候失控,推油门电机不转。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749939&page=2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832454

网友:
胆大啊,用这么薄的泡沫,辛辛苦苦做的机,嘿嘿,保准一幢就断。

网友:
没事,撞撞更健康,撞坏了再弄新的

网友:
做得不错觉,就是感觉机翼软了点,前沿贴上细碳杆吧,加强加防撞

楼主:
老大们,看完我这贴,看能到加分级别么,能的话给加分啊,虽然我还不知道坛子里加分有什么用

网友:
登叔那个级别的?貌似上去了就没想着活着下来?

网友:
我的7mm的线是从根上断的,拆开后发现里面的换向器太小,很难接线,没办法,就多买了几个电机备着了
还有你的失控解决了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电机转不了,或者转着转着停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原因出在接收的天线没有倒开,呵呵,这可能是新手问题,另外,还有引起失控的其他原因,一是,如果电机的两极没有焊电容的话,电机里面会产生电火花,影响接收产生失控;二是,如果遥控油门推到一半电机转,推到头就失控的话,是电调出的问题,要在电调上焊个电容,忘记在哪焊了,圆梦老板告诉我的,记不清了。
补充,以上问题是在你检查线路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奇怪,帖子看了后再去试验就正常了
先收藏,看下次灵不灵

网友:
机体材料可以用一次性发泡饭盒材料制作,就能抗住这种机子的一般撞击。

网友(2010-08-18):
我现在改用epp了,超级牢固的

网友:
这相机真是绝了

楼主:
照片是用的手机拍的,没感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