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远距离飞行图传什么频段最合适?

楼主(2010-07-15):
听说1.5G干扰少,1.2,1.3,2.4,5.8都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1.5G干扰少,1.2,1.3,2.4,5.8都怎么样呢? [/quote
首先你没有理解干扰的含义 一般干扰有很多种  比较要命的就是同频 和邻频  还有电源 呀杂波啊比较多了 还有斜波  等 地区不同 别人是不能保证那个频率 没有干扰的  这东西要么你有频谱可以看 要么只能自己测试

网友:
1.2G 1W +平板~

网友:
1.5G 和 GPS频率一样 会干扰GPB

1.2G  2.4G 1000mW  + 平板 , 差不多13km

网友A:
请教板凳,图传哪个牌子性能稳定啊?平板增益多少能达到13公里?平板增益最大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板凳,图传哪个牌子性能稳定啊?平板增益多少能达到13公里?平板增益最大是多少》?

顶上去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