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第一次做室内机,请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0-07-15):
电磁舵,我家在广东,电磁舵要在河北才能有的卖,我想问下。那个线圈应该怎么绕,有人可以教教我吗?最好有图片或者视频......

网友:
还是买成品线圈吧,自绕太麻烦,一次多买几个备着

网友:
还是暂且不要自己绕,买成品线圈吧,以前自己绕过,单找合适的漆包线就早了很久,效果不好,发热严重。以前看过一些贴介绍绕线圈,哪个贴找不到了,简单的可以这样做:找根合适的笔(笔的直径和你要的线圈内径相同),在笔杆上铺上保鲜膜(其它薄膜也好),剪两条宽约5mm,长适当的小纸条,涂上胶水,间隔4mm(这个就是你要绕线圈的地方,4mm就是线圈的厚度)一圈圈绕在笔上,然后把线圈绕在那个4mm宽的地方,绕到需要的圈数,注意留下接线柱。在线圈的地方滴上502,不要多,它会慢慢浸透。拆掉纸条,完了。打这么多字好累。有**的话请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钱买....感觉自己绕还可以把....

楼主:
谢谢,要是有图就好了,听的不太明白,不好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要是有图就好了,听的不太明白,不好意思啊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看这里··买几个线圈  几个钢磁  几块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5247&extra=page%3D2看这里··买几个线圈  几个钢磁  几块钱的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么执着,帮你搜了几篇,慢慢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447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3616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1073
htt ...
谢谢大哥了,我绕好了,原来很简单,下次我把图贴出来。方便大家以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