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朗宇X2216 和 三叶桨

楼主(2010-07-15):
朗宇X2216 kv1250

测试数据:

测试桨(in)
电压(V)
负载电流(A)
拉力(G)
力效(G/W

16yue4ri
5.73
19.5
4.89
21.5
4.84
23.5
5.10
26.5
4.63
30.2
4.19

上面的数据说的都是 两叶桨  ~~~
如果我配9060或者1050的三叶桨     不知道会不会烧电机啊~?~ 应该用多大的电池合适啊~~~!~~~

网友:
这个转速的电机,最好是不要配这么大的桨了,虽然能带动,但是电能转化成拉力的效率非常低下,连5都不到。用8040三叶桨应该是个比较理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