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 求助,尾巴抖

楼主(2010-07-15):
难道是传说中的金鱼尾? 降低感度至15% ,似乎也不见效

网友A:
后后,偶的也锁不住尾,自旋了

网友B:
尾巴抖的原因不仅仅只是调陀螺感度所能解决的,不妨检查主轴的轴承,尾轴轴承,反向齿轮等部位,如有隐性故障都是造成锁不住尾的原因。

楼主:
谢谢,小机麻烦啊

网友A:
呵呵,是啊,
首先眼神要好,否则细小的东西看不清;
其次心脏要好,拿小零小件手不抖;
最后工作要好,小东西配件一点不便宜!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是啊,零件太小,就为这还买了两把镊子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了,供大家参考
是尾舵机抖舵, 不是一直抖,是在某一点时,突然抖,所以现象时有失无
是不是电位器问题,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