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450V2,杯具啦!

楼主(2010-07-15):
周末试飞,飞机一离地就往左前跑,一紧张打舵手重了导致尾桨打地(尾垂翼上的泡沫球也被打掉一大块),结果扫小齿盘和尾对转齿;换小齿盘几下就搞定了,也便宜,对转齿就惨啦!JJ半解体拆下冰人一体化对转齿发现自己根本修不了,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要把这个齿轮也设计成塑料的,用金属的炸鸡只炸坏小齿盘就好了嘛!各位觉得我说的是否在理啊?

网友:
厂家应该做全钢的450!哪哪都是钢的,肯定耐炸!

网友:
齿轮传动的炸机成本比较高…

楼主:
回LS的,不是轴传,是尾皮带座对转齿

楼主:
回地板,我的思想是便宜好换的强度差点,难换或价格贵的做结实点,炸鸡只坏便宜的部件。全钢的估计就全坏啦,呵呵

网友:
塑料齿轮用钳子拔下来

网友:
有这么一种齿轮嘛?  我的咋没……

网友A:
哪JS还赚什么鸟钱

网友:
炸了快四五十次,从来没炸坏过对转小齿。

楼主:
请问大家谁有这个齿轮的参数或是图纸?我打算找人加工一个金属的。

网友:
这个齿轮本来就没多少钱嘛。。。而且我还一次没坏过这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JS还赚什么鸟钱

对,如果炸机都没有成本了,估计JS只能到花鸟市场卖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如果炸机都没有成本了,估计JS只能到花鸟市场卖鸟了

如果JS都去花鸟市场卖鸟了,谁卖飞机给你~~~

网友:
 太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