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v船体刚做的防水。请老鸟指点!!!

楼主(2010-07-15):
用透明树脂和0.2mm的玻璃布

网友:
这个是买的深v套件来做的么 ?

网友:
楼主,我近来也买了个深V的套材,想自己做下。问下你:
用环氧做密封的话,就不用原子灰了吧。
另外,你是怎么把玻璃布在船体上搞的这么服帖的?谢谢。

网友:
其实玻璃布可以糊在船体内部,每两块肋板之间。这样做不用补原子灰免增加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