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250用什么电子设备配置比较经济。谢谢

楼主(2010-07-15):
想上个250玩玩,但不知道如何电子配置,请教下高手

网友:
飞跃的吧,便宜

网友A:
如果打算长期玩,YT套装比较好,如果只是想体验下,飞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算长期玩,YT套装比较好,如果只是想体验下,飞越的吧。
电子设备如何配置

网友:
看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5694 ,里面说的三个斜盘舵机用于250应该没问题,那个陀螺也还好,至于尾舵机、电调,你再参考其他贴子。
我的意见是机载电子不能差,机械部分有问题,肉眼还能看出来,机载电子有问题,很难调机。放1000块到机载电子上去。

网友:
如果打算长期玩.....cx250se的吧,便宜
陀螺,YT rce600 尾舵机d90
三个斜盘舵机用gws pico 5g舵机
4800kv电机、12a电调
7.4v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