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450 开3D左右摆尾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请问下老大们 我的450 在没有开3D的情况下 很稳 走航线什么的没有问题 就是一开3D尾巴就不听话了 左右抖个不停 郁闷啊 请教 。,,,,在线等答 案啊

网友A:
这种原因估计很多,我提供一种可能性,没准是轴承的问题。我的450轴承有磨损,转速高了之后震动就很厉害,直接影响陀螺仪锁尾。

网友A:
正在打算更换轴承。

楼主:
450轴承啊 我的主轴和横轴都是新换上去 的

网友B:
开3D要降低感度,不然会追尾

网友:
恩 3d大桨转速快 要降低感度

网友C:
降低感度

网友D:
感度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