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07-15):
我有一块7.4V 850MAH 15C的锂聚,刚买了时飞LAMA V3达10分钟(充满),高度可离地2、30米。半年过去了,现在飞LAMA 油门推到顶也就只飞起不到半米高,时间也是近10分钟。换新电池就和以前一样飞得高。电池也没发泡。另一个现象是:这块电池在充电时,不像新的时候充电的时间长,原先大约需一个小时才能充满,现在只有不到半小时,平衡充就提示充满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这块电池该扔了。

网友:
电池放电系数减少,按老手说的话就是不够爆了,可以说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块7.4V 850MAH 15C的锂聚,刚买了时飞LAMA V3达10分钟(充满),高度可离地2、30米。半年过去了,现在飞LAMA 油门推到顶也就只飞起不到半米高,时间也是近10分钟。换新电池就和以前一样飞得高。电池也没发泡。 ...

典型的放置时间长了, 继续充放几个循环后,就会有所改善的.
就如人一样, 不锻炼,懒惰了..要让他练练就好了!

网友:
哎,这就是对您懒惰的惩罚啊

网友:
LZ说半年过去了,没说明是一直用了半年还是放了半年

懒病可以锻炼,老年病可就没办法了

网友:
肯定是老年病了

网友:
多玩几次试试,如不行说明内阻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