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如何锁尾

楼主(2010-07-15):
飞机全部调试好了,现在飞起来的时候飞机的尾巴逆时针转动,差不多2秒转45度,我的陀螺是kds800 请问大家如何调整获得更好的锁尾效果

网友:
中立点没有调好。搜一下关于锁尾的调节的帖子。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A:
开机等待约3秒,让800进入正常工作,然后快速拨动 锁尾模式切换开关三次以上,800指示灯会闪三下,说明新的中立点已确定了。  其实具体的设定可以参考GY401的说明书,它俩设置起来一样的。

网友:
找好中立点,让它飘慢点

网友:
用微调也可以啊

网友:
4楼的你说的真的假的?煞有其事的,我怎么没在说明书看到啊

网友:
…楼上你试下就知道了,我的800不就那样设定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等待约3秒,让800进入正常工作,然后快速拨动 锁尾模式切换开关三次以上,800指示灯会闪三下,说明新的中立点已确定了。  其实具体的设定可以参考GY401的说明书,它俩设置起来一样的。

网友B:
开机等待约3秒,让800进入正常工作,然后快速拨动 锁尾模式切换开关三次以上,800指示灯会闪三下,说明新的中立点已确定了。  其实具体的设定可以参考GY401的说明书,它俩设置起来一样的.      晕,这哪是800的设定。LZ要着准中立点就行了。800还是有点飘。

网友:
我用HG830也是逆时针旋转,漂的没你的厉害,我也实在是伤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等待约3秒,让800进入正常工作,然后快速拨动 锁尾模式切换开关三次以上,800指示灯会闪三下,说明新的中立点已确定了。  其实具体的设定可以参考GY401的说明书,它俩设置起来一样的.      晕,这哪是800的设定。 ...

刚才试了一下,确实可以!

网友(2010-12-15):
锁尾和中立点 有什么关系咯 晕

网友:
哪个是锁尾开关?6EX上有么?

网友:
KDS800调好了也存在温飘的,只是没那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