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术刀片那个牌子的质量最好??

楼主(2010-07-15):
请教:手术刀片那个牌子的质量最好??

网友:
开T破D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海医用缝合针厂啊

楼主:
请问7楼:哪里能买到?淘宝上有吗?

楼主:
回板凳:小弟尚未婚娶,不可自宫哇!

网友A:
听说这种手术刀片很好用~~药店有售~~这种是碳钢不知道什么拍牌子的10A刀片!!!LZ去找下啦~~

网友:
刀大到不害怕,这手术刀到是有点怕.....

网友:
小日本的手术刀做的很好,可能是现在做得最好的吧,上面有一层金刚石膜的。

网友B:
一般医院的标准是回扣多的质量好

网友C:
你拿来干什么用?真正手术用的是单片独立锡纸真空包装的,价钱应该不便宜,另外有种是5片纸包再用锡纸包装的就不贵,一大盒一百片20小包吧.现在每天干活都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医院的标准是回扣多的质量好

大夫就是大夫 一言道破  不要这么直接 心照不宣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d=53586#pid5114051
做飞机用的  切割轻木之类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牌子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拿来干什么用?真正手术用的是单片独立锡纸真空包装的,价钱应该不便宜,另外有种是5片纸包再用锡纸包装的就不贵,一大盒一百片20小包吧.现在每天干活都用这个

哪里有得卖啊?

网友:
医药器械公司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多少?要什么规格的?要是只要10片左右我送点给你也行(多也没有啊)

网友:
医疗器械里的行规还真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都是不锈钢的
手术刀也不是什么好刀,磨得锋利而已,不是很耐用,用最便宜的碳钢锯条掰断了磨一个,比它好用

网友:
我买了手术刀感觉很后悔,刀刃很软,切半架飞机基本就完蛋了,就开始几刀感觉很爽,建议还是买雕刻刀吧

网友:
手术刀的设计就不考虑保持性   要的就是极其锋利   用钝了换一片就完了

网友:
小偷估计就是用这个割包的

网友B:
现在医院除了用手术刀片切表皮,基本用的很少了,很多时候用高频电刀或氩气刀,手术刀片也是用完了就扔掉,材质已经很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11号的   打算多备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雕刻刀哪里有得卖?

网友:
一直用11号手术刀片,大点的药房应该有吧。以前的那种纸包装的质量好点,也很便宜,现在弄成无菌的,两层塑料包装的质量一般。

网友:
买雕刻刀不错,最便宜的是买高速钢切断刀片自己磨制。
2mm厚度强度足够,而且锋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医院除了用手术刀片切表皮,基本用的很少了,很多时候用高频电刀或氩气刀,手术刀片也是用完了就扔掉,材质已经很差了

看来是技术跟回扣成正比。

网友(2012-10-11):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种手术刀片很好用~~药店有售~~这种是碳钢不知道什么拍牌子的10A刀片!!!LZ去找下啦~~

swann-moron,英国的
不错~价格也是国产的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