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1.8M高机器人,如何选择舵机?

楼主(2010-07-15):
想做个1.8M高机器人,如何选择舵机?要用多大的舵机?

网友:
 1.8M?

网友:
 占位看机

网友:
用大扭力的无刷电机改舵机

网友A:
超大力舵机很少有的,有也不一定好用,因为少嘛,

还是用伺服最稳妥,超大力舵机和二手伺服的价格已经相当了

网友:
用伺服加减速机构,工业机器人都是用这种,他们的选择应该是有道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大力舵机很少有的,有也不一定好用,因为少嘛,

还是用伺服最稳妥,超大力舵机和二手伺服的价格已经相当了

弱弱的问一句,舵机不也是伺服电机的一种么 ?这里的伺服电机如何定义 ?

楼主:
之前在淘宝看到一款重型舵机,标了150公斤,八百多米,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想做个1.8M高机器人?想做个大刀关云长吗?厉害啊!好像没这样的舵机吧!要有那价格也挺惊人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舵机不也是伺服电机的一种么 ?这里的伺服电机如何定义 ?

呵呵,舵机当然也是伺服的一种,不过我说的伺服是有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带编码器的常规伺服,舵机只能定位,而且还不能连续旋转

网友(2010-08-16):
1.8米,要用气动系统了。传统电机就算能带动,电源的续航时间,机件可靠性,都是问题。

楼主:
带编码器的常规伺服,不好控制,电路复杂点,还是舵机简单,控制板市面上到处有!

网友:
用液压控制比较可行

网友:
减速步进电机

网友C:
还不如买个硅胶充气娃娃玩!~

网友:
坐等成品...

网友(2010-09-30):
比较贵  人多点大家可以一起做吗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不过不是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买个硅胶充气娃娃玩!~

狠啊!!

网友(2011-04-21):
真人大小???汗!!我都不敢想的!!

网友:
:
    其实玩家完东西当然喜欢仿真程度高的,包括16楼。
    仿真程度越高,技术难度越大。关键看有没有米,米多的话,什么难度都可以克服!
  最经济的方案当然是用大功率直流减速电机自制舵机。这个方案我也在心里构思过,只是暂时缺米,只好先搁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150Kg的舵机力气也不够,1.8m,如果重量大约90kg的话,膝关节的输出扭矩最好大约2000公斤,即200Nm,加上合适走路的转速,功率大约300W以上。
推荐MAXON  powermax系列的直流伺服马达。
楼主是想做这样的东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了你的几个回复,都很专业,难道是机器人科班出身?有不懂的以后多多请教你啊,呵呵

网友:
直流伺服电机 加上谐波减速器
这是现在高端人形机器人最常用的结构

网友:
。。。用真飞机的舵机咯~

网友:
杨胖胖?刘胖胖,还有什么胖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