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捕食者这类V尾的飞机如何设置各个通道?

楼主(2010-07-15):
类似于捕食者这类V尾的飞机如何设置各个通道?
主翼上有必要开副翼吗?
机身长度1.2米,翼展2米。
用什么动力比较合适?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7b1f661-901f-11df-a334-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7d0f2eb-901f-11df-9d7a-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7f8d2c7-901f-11df-855f-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1,如果主翼有副翼,只要方向舵和升降舵混控就可以了,这个功能固定翼控一般都有。
2,如果主翼没有副翼,不建议用V尾,因为控制效率会很低。

楼主:
谢谢LS的热心回答!受益匪浅!用什么动力比较好呢?想用3叶反桨,这样比较像真,呵呵

网友:
我懒得打开连接看,路过顶一下算了。

网友:
我也有疑问~

网友A:
V尾转向效率很好,缺点是调整困难,复杂。山坡滑翔机有很多这样的应用。两片同时上下动作为升降,两片差动为转向。没有副翼也是可以的,在滑翔机中有这样的应用,不过最好带上反,不然会侧滑。

网友:
这个东东 很帅啊~

火鸟 不也是V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尾转向效率很好,缺点是调整困难,复杂。山坡滑翔机有很多这样的应用。两片同时上下动作为升降,两片差动为转向。没有副翼也是可以的,在滑翔机中有这样的应用,不过最好带上反,不然会侧滑。

这样的飞机无法做横滚了,完全靠上反角维持x轴的稳定,相当于少了一个自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的热心回答!受益匪浅!用什么动力比较好呢?想用3叶反桨,这样比较像真,呵呵

不知道你用什么材料,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