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80d该无刷成功 信号旗大哥的方案 特此感谢

楼主(2010-07-15):
cb180d该无刷成功 信号旗大哥的方案 特此感谢 原机是论坛上收来的 当时是说有一点问题 飞机飞了一下就飞不起来 所以便宜出  我拿回来检查 发现是马达和齿轮之间压得太紧 我稍微调整一下就好很多 飞的也久啦 看了信号旗大哥该的无刷,蠢蠢欲动啦,非常幸运,无刷电调和无刷马大都是在论坛上收来的,电调是59先生制作的,已经绝版啦,而且都是全新的,呵呵,所以就改了无刷,引用了信号旗大哥的方案: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0080&extra=page%3D3&page=1  在此特别感谢信号旗大哥的贴改装技术的分享,改无刷已有一段时间了 飞的不多 因为要去实习了 ,没有时间,趁今晚有空发一下贴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明天我就要出啦 ,呵呵 实在没有空玩了·········配件很多······大家期待吧,先发一下图··废话少说

嘿嘿 我的全部CB180的东西

嘿嘿 我的全部CB180的东西

旋翼头嘿嘿

旋翼头嘿嘿

无刷马达哦

无刷马达哦

CN12尾电机 锁的很稳

CN12尾电机 锁的很稳

再看一下 没有拆功放管哦

再看一下 没有拆功放管哦

看一下底部 绝版电调 和前面配重坏的电机 以前用丘比特V3换的

看一下底部 绝版电调  和前面配重坏的电机 以前用丘比特V3换的

前面来一些张

前面来一些张

哈哈 5个电池 左边那两个很暴力 是比亚迪的 嘿嘿

哈哈 5个电池 左边那两个很暴力 是比亚迪的 嘿嘿

JJ头 没改之前用有刷不小心碰坏了一个头 那时是风大 没办法

JJ头 没改之前用有刷不小心碰坏了一个头 那时是风大 没办法

看一下 全新的尾桨和CN12电机 当时就买了2个 还有一个CB180D原装的 还没有坏哦

看一下 全新的尾桨和CN12电机  当时就买了2个 还有一个CB180D原装的 还没有坏哦

新的浆 可惜不是原装的 是副厂的 嘿嘿 和一个换下的尾联动

新的浆 可惜不是原装的 是副厂的 嘿嘿  和一个换下的尾联动

遥控器正面

遥控器正面

背面

背面

看看 收来的有刷的时候就那样 其他没有问题

看看 收来的有刷的时候就那样  其他没有问题

一般般的充电器 质量实在不咋地

一般般的充电器 质量实在不咋地

楼主:
嘿嘿 0点之后就发帖 卖了 还有视屏哦 有需要的朋友期待一下吧  第一张全部卖出

楼主:
请大家留口德啊

楼主:
第一张图片有的全部出完

网友:
59先生制作的无刷转换器,确实经典

网友:
是买我的吧???你这小子!!!!还说新手,,你是老手了啊!!!

网友:
我的180D明天才能到,也打算改无刷,没想到被你抢先了!悲剧啊!!!
那么大的飞机用一个1818吃得消吗?

楼主:
什么啊 确实是新手 老手不敢说啊 你不是说你那个不能出给新手么 我的模型史你都知道啦 况且这个都有信号旗大哥的贴在了 直接买装上去就好啦 没什么难度吧

楼主:
可以的哦  而且很猛

楼主:
嘿嘿 已经发帖在直升机区  欢迎大家支持

楼主:
  680包邮啦 请大家多多支持啊 多DD

网友(2011-01-03):
回复 网友A:

信号旗大哥:我记得你发的关于尾电机和无刷改造的贴用的是ESKy的尾管,可是我看楼主的照片尾管貌似用的180本身的啊……可以用原来的吗?尾电机架还是用的ESky你之前用的那个型号的吗?
还有个问题,尾旋翼在改Cn12后有没有办法用原来的呢?

网友:
回楼上的朋友,我改的180是用的ESKY的尾管,原来180的好像是短了,不能用。
由于用CN12电机,所以用ESKY的尾架,就不需要改装。  原来的本来寿命就短,所以才改CN12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用原电机的想法

网友:
空机出不出,我打算收个空机,不要电子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我的意思是原来的尾旋翼有没有办法继续使用在CN12上。

原尾管短了?改CN12后电机对原重心的力臂加长了,相对短些不是更好吗,更好调重心啊。还是短了会造成CN12需要出更大的力锁尾?原尾管和你用的Esky尾管直径一样吗?

楼主:
不好意思 我的CB180D很早就出啦  有一段时间没来啦 太忙了 我是不改那尾巴的 感觉还行啊 电池我使用7.4V  1000毫安的 放在前面一点 要不然尾巴很重  觉得还是浆太脆了 换碳纤维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尾管是180D自带的?那尾电机架用的是?也是信号旗大哥用的ESKy同型号的那个吗?
电机换CN12后,尾旋翼还有办法用原装的嘛?……尾架怎么固定呢?原尾管没有螺孔吧?用什么螺丝固定(机械螺丝还是自攻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