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

楼主(2010-07-16):
刚在论坛里收了两条4S锂电,2300MA

可是今天4S 2300MA电池用B6充电器充10提示充好了,电池是不是坏了?

我设置1.0A   4S模式充的,(显示充电数量才103左右)! 请问高手,是电池

坏了吗?充好时测电压有16.1V  过了十分在测15.9 V   单片在3.96  3.97  3.98  4.0

感觉没几分钟电压都在0.01的掉!请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在论坛里收了两条4S锂电,2300MA

可是今天4S 2300MA电池用B6充电器充10分钟!提示充好了,电池是不是坏了?

我设置1.0A   4S模式充的,(显示充电数量才103左右)! 请问高手,是电池

坏了吗?充好时测电压 ...

分钟两字忘了写上!

网友:
电池正常充好都有4.12---4.2的啊

网友:
什么价位的B6?

网友:
你用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到现在都不怎么会充电,也是感觉一下就冲好了,呵呵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先放一次电看看那

网友A:
你买的是A123电池吗?是的话应该设置在锂铁模式充电,而不是锂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A123电池吗?是的话应该设置在锂铁模式充电,而不是锂聚模式。

应该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设置要设置哪个选项!

网友:
晕。123,论片了。高科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