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作品之一款简单有效的图传过热保护器

楼主(2010-07-16):
FPV最重要的设备之一是什么图传......模友们最担心损坏的设备是什么图传......致使图传损坏的最大原因就是过热,根据这个起因本人DIY了一款超级简单超级有效的图传过热保护器电路与大家分享:

工作原理很简单,温度电子开关检测到图传表面温度超过固定值会自动接通继电器,由继电器一组长闭触点断开图传电源,起到过热断电保护,待温度降到安全值以下时又会自动开启图传电源,如此周而复始,不会因过热问题烧毁图传~

调整大小

重要器件50度温度传感开关

重要器件50度温度传感开关

调整大小

全部连接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全部连接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调整大小

加热传感器进行测试成功断电

加热传感器进行测试成功断电

调整大小

传感器开关用硅胶粘在图传表面

传感器开关用硅胶粘在图传表面

网友:
FPV最重要的设备之一是什么?图传......模友们最担心损坏的设备是什么?图传

狠有独倒的见地 以前的高论,双图传还在余音绕梁 一直搞不懂楼主为什么大把大把的在图传上投资,而和自动返航过不去,

终于,茅塞顿开

楼主:
玩的就是折腾呵呵~

网友A:
飞到一公里多,突然,没图象了?咋的呢?哦~~~~~~~~~~~~~原来是过热保护了!!!咋整呢?等飞机自己飞让图传的温度降低,等了十分钟?咦~~~~~~,咋还是没图象呢??想了半天,该不会是坠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到一公里多,突然,没图象了?咋的呢?哦~~~~~~~~~~~~~原来是过热保护了!!!咋整呢?等飞机自己飞让图传的温度降低,等了十分钟?咦~~~~~~,咋还是没图象呢??想了半天,该不会是坠机了吧???  : ...

 我会心的笑了。。。

网友B:
没有意义的东西,应该在上面加个小风扇,温度一到,自动启动风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到一公里多,突然,没图象了?咋的呢?哦~~~~~~~~~~~~~原来是过热保护了!!!咋整呢?等飞机自己飞让图传的温度降低,等了十分钟?咦~~~~~~,咋还是没图象呢??想了半天,该不会是坠机了吧???  : ...

乱说,在天上飞怎么可能会温度过高?

楼主这种作法应该是应付炸机后图传可能烧掉,以方便按视频信号寻找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意义的东西,应该在上面加个小风扇,温度一到,自动启动风扇

强制风冷,这个也想到了,可以做成另外一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乱说,在天上飞怎么可能会温度过高?

楼主这种作法应该是应付炸机后图传可能烧掉,以方便按视频信号寻找机机

加散热片是最有效、简单、廉价的方法。我的图传加了原装的四片铝片,炸机掉进草丛里一个半小时后才找到,图传现在照样用。想散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散热片。

网友:
好吧 一般图传都是带散热片的
有些为了载重把散热片去掉了
现在楼主又把载重给加回去了。。。

网友:
曾记得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当年登月时,在全国征集一个能在太空真空环境下书写流畅的特殊的笔,很久了没有人设计出来。这时一个小学生说:何不试一下铅笔!  结果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
有一种是直接可以连在电路中的温度开关 不需要用继电器 楼主找一下
与其消极控制温度不如积极散热  散热片是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方法
不过楼主这种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不过要杜绝板凳的假设

网友:
一个人穿皮鞋跑步
嫌皮鞋硌脚跑得慢
于是甩开了皮鞋光脚跑
这下脚是舒服了 跑也跑得快了
但是偶尔会踩到石子什么的
于是楼主买了酒精啊绷带啊背在身上
打算脚受伤了就地医治
可咋没想过换双质量好的球鞋呢

网友:
能否给个电路图!我觉得这样做还是很有用的!谢谢啊!

楼主:
回LS电路图:

楼主:
如果找到13楼的常闭传感开关,继电器可以省略了~

网友D:
楼主,这个KSD01F怎么使用啊,有PDF资料吗,能否传个。tuoling2000@126.com
谢谢,以前没见过。

网友E:
图传发射一般都装在马达后侧  直接强制风冷啊: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传发射一般都装在马达后侧  直接强制风冷啊:loveliness:

参见7楼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KSD01F怎么使用啊,有PDF资料吗,能否传个。tuoling2000@126.com
谢谢,以前没见过。

只有两个脚,串接在电路中充当自动开关,也可以直接驱动12V显卡风扇来为图传散热~

网友:
说说我的经历,最早用过1W 2.4G模块,地面调试烧掉两个,温度很高。后来发现500MW的就足够了,还很省电,也不烫,地面连续开多少时间都没事,配个10DB的平板接收天线飞过8Km,8Km还不够么?足以了。所以我现在的所有图传都是500MW的了,体积小、耗电低、发热小。

楼主:
回extraline版主

1W 的发热量确实很大,加了散热都自身难保,所以主动再先,被动在后,这也是不得以的办法~

网友:
换5。8G吧,5。8G的200MW,飞两公里没问题,又不热,最关键的是,通电直到电池没电,设备也没问题,从下午5点多,到第二天上午11点多一直在通电,飞机所有设备都没问题

网友:
创意值得嘉奖,实用型值得探讨,不过楼主继续做好的散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有两个脚,串接在电路中充当自动开关,也可以直接驱动12V显卡风扇来为图传散热~

相当于自恢复保险丝啊?那温度超过多少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自恢复保险丝啊?那温度超过多少就断

需要多少度就买多少度传感器,我正常飞行温度不超40度所以用50度很保险,表面最大温度超过70度有烧毁图传的危险~

网友:
支持折腾,玩模型就是折腾,不折腾就没有创新,没有进步。
这样的保护在地面调试时可用,尤其对功率在1W的图传,可以免烧之灾。不过在空中如果真发挥作用,那可不是件好事。最好还是加套热器,加二三十克的影响不大,但可以安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