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室外飞行一定要用——大舵模式

楼主(2010-07-16):
大小舵模式的切换——压下右手操纵手柄——听到一声信号——液晶显示屏中间的大小舵标记——黑色圆形——半圆就是小舵,整园就是大舵。
否则没有前进速度就无法抗风。

网友:
这个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
lz是美国手

网友:
我在室内飞 也是用这个模式的啊

网友:
我在室内室外飞都是用这个模式的,我感觉舵量好控制!

网友A:
即使大舵模式,室外仍然不够大,尤其是风力超过一级的时候。

网友B:
看室外飞的:)呵呵

楼主:
不要说是一级风,就是三级风也是没有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即使大舵模式,室外仍然不够大,尤其是风力超过一级的时候。

一级风——0.3-1.5米/秒
三级风——3.4-5.4米/秒
260A这个直升机在三级风下飞行,走航线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操纵水平,就不能在这样的风速下保持正常飞行。

网友:
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级风——0.3-1.5米/秒
三级风——3.4-5.4米/秒
260A这个直升机在三级风下飞行,走航线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操纵水平,就不能在这样的风速下保持正常飞行。

嗯,兄操控水平确实高过俺很多。  或者说对恶劣操控姿态的容忍度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室外飞的:)呵呵

照片中这个电池位,重心靠后很多,操控感受怎样? 或需要大舵量前向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室外飞的:)呵呵

拍得漂亮!来两张荷花助兴

网友C:
260在小于三级风的环境下毫无问题!我就经常在小区花园里飞!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不要用暴力方法飞260,因为太大的前倾必然会使平衡锤砸到尾杆,然后就——噼里啪啦了

楼主:
切实这样

引用 网友C:
260在小于三级风的环境下毫无问题!我就经常在小区花园里飞!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不要用暴力方法飞260,因为太大的前倾必然会使平衡锤砸到尾杆,然后就——噼里啪啦了

网友:
在室外飞过,风大了基本前进就没有了,只有跟着风向了。风吹到哪里,人跟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