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直上BEC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0-07-16):
只知道有个电调ECS,BEC又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就是将电池降压,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的东西。

楼主:
奇怪我的JJ上没有这个东西,装上后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你的是什么JJ?一般电调都带BEC,如果没有接收机和舵机要单独供电。

楼主:
哦,才现发电调上也有BEC。
我的JJ是Esky king 2,动力一般都没升级,1000mAH的电池可以顶个7、8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