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电机不工作,请教?

楼主(2010-07-16):
我的无刷
电机
和电调的距离远,我就用漆包线连接起来(1米),但是电机不工作,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1、漆包线没剥好皮;
2、要用比马达线粗2被的线连接,比如里边15股,延长线用30股。

网友:
线太长,能量损耗太大,更何况输出的是脉冲。

网友:
要是是有刷,可能就工作了。

楼主:
我个人怀疑是不是容抗太大

楼主:
能量的衰减还是比较明显

楼主:
我用屏蔽线代替能工作了

网友B:
还不如把电调放电机边上,引长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