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使用寿命?

楼主(2010-07-16):
一般遥控器的使用寿命有多久?时间不算太长的话是不是先来个7通的,然后再买顶配?

网友:
我的3810用了6年,现在我敢说还9成新~~~
控这个东西,只要功能够用,质量过关,用10年都是可以的~

网友:
遥控器正常使用的话,可以用好多年,我身边的朋友还没有出现遥控器坏了的情况,多的是那些遥控器用厌了换别的了。

网友:
有个朋友的控,用了8年了

网友:
我的已经用了6年,不知道还能用几年

网友:
不摔不进水应该能用很久,我身边一位模友的4VF已经十年了,非常经典!

网友:
感觉最容易出问题的是摇杆的电位器,
不知道用了6年以上的模友们,换过电位器吗?

网友A:
本地模友一把9X2.大概4年左右吧..卦了..

据说是单片机里的程序被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模友一把9X2.大概4年左右吧..卦了..

据说是单片机里的程序被冲掉了```
9X2的程序还能冲掉?冲得太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地模友一把9X2.大概4年左右吧..卦了..

据说是单片机里的程序被冲掉了```

说明书上不是说不能沾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不是说不能沾水么?

难道是用水冲的~~!!!太神奇了!

网友:
看怎么用啦

网友:
恩,用过的好应该可以很久

网友:
至今还没坏。

网友:
遥控器真耐用.生产遥控器的厂家还要耐心等待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最少能用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