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因该入什么机?

楼主(2010-07-16):
RT  新手该入什么机?
请各位  高手们指导下。

网友:
模拟器+2801PRO控

推荐这个控是因为性价比不错,稳定,还是8通的,模拟器练查不多了,直接450

450飞拽了,直接550E,控换成JR11X,顶级了

网友:
LS,11X就顶级了?那12X是啥子也

网友:
沙发的大哥跟谁都说11X顶级。。

网友:
新手最好还是先上LAMA,LAMA6就不错,要不搞个小四通也是不错的,够便宜

网友A:
12X当然更好,一个近万了,呵呵!

不过12X不能算顶级,应该是发烧级!!!

网友:
 新手最需要学习,小四通也是不错的,够便宜

网友:
T8FG+模拟器,练好了上450。

网友:
lama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X当然更好,一个近万了,呵呵!

不过12X不能算顶级,应该是发烧级!!!
什么发烧级哦,12X就是JR的顶级控的嘛

网友:
新手买台ESKY的LAMA ,可以与模拟器一同练习,,, 很快就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发烧级哦,12X就是JR的顶级控的嘛
过段时间就不是的了

网友:
我开始是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经济能力,二是气候条件。
经济能力如果好就从lama开始,一步一步飞,可以了解各种飞机的结构,特性,循序渐进会更有乐趣。但是上4通之前最好先飞模拟器,可以少修几次。
经济能力一般,或者不想投入太多金钱就搞个好一点的遥控玩模拟器,玩好了可以直接上3D

北京风比较大,所以我在时间和经济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喜欢选择比较小的飞机,可以随时在底下车库飞。

要考虑投入,更要兼顾效率。

新手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