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什么机?

楼主(2010-07-16):
RT 新手入机选择什么呢?   大概有4000-5000 多米
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个详细配置好吗
好参考参考。
小弟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yt450 sport+dsx7+工具配件。
貌似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yt450 sport+dsx7+工具配件。
貌似不够

那你说的大概是多少?

网友:
5K不算配件基本够了,大胆入手吧

网友:
够了够了,5K以内绝对够了,但是炸机的话就另说了

网友:
飞越或飞耐。新手肯定炸得多,炸得多才会学得多东西,所以飞机不要求太牌子。斜盘舵机也要求不太高,炸了肯定会报废几个,传统933就可以了,价格实际。锁尾舵机和陀螺仪要好的,因为以后升级好的飞机可以用上。4遥控器01+9257也可以了。米够的,就520+dls527.遥控器,JR DSX7 2.4G够飞了,想好点的,就T8FG或JR DSX9 2.4G。留1千米做为练习基金。飞好了,以后你爱上什么牌子的飞机也可以了。一上就够好的飞机,我怕你维持不下去。 A,飞机+电调+马达=950 933*3=190 401+9257=1000  3块电池=400 充电=200 工具150  A套餐总价=2890     B套餐 飞机+电调+马达=950 933*3=190  520+dls257=1450 3块电池=400 充电=200 工具150 B套餐总价3340  遥控器,看个人心情了。记得留点学习基金。

网友:
看了还是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