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间歇性发作,叫我如何忍.........

楼主(2010-07-16):
山寨PRO,GP750+9257,近日GP750发癫,频繁出现间歇性不锁尾,重设多次无效,开始以为是9257问题,换上401后问题消失,已经认真排除接线不良因素,而且是这几天才出现的,但是在多次接电后会有一次能锁尾的,而且能正常飞行,换电池后又失效了,郁闷啊

网友:
YT的电子件是这样的,所以我不买也没得卖,很标准的垃圾物品

网友:
还是考虑接触不良

楼主:
 找不到原因了,换了朋友的750来用什么事都没有,我的750上他机器照样间歇性不锁尾。不锁尾时具体表现是快速左右打尾舵的时候舵机会卡死在某一位置不动了,过得几秒又动了,舵机在别的陀螺下是完全正常使用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450PRO小摔一下,其实啥也没坏,然后GP750就罢工了,主要症状,锁尾舵机不工作。然后重新设置一下,它又好了,

网友:
亚托的垃圾电子件,我的780已换回401了。 以后再也不用亚托电子件了。也许咱们的陀螺就是人们常说的次品吧。 丫的,这次品率也太高了吧

网友:
  还没有实物体验过!!!

网友A:
简单,lz建个小号,过几天低价出给新手就行了

网友:
哈哈,GY520也用失望了,回弹,看来就得用QUAR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lz建个小号,过几天低价出给新手就行了

够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lz建个小号,过几天低价出给新手就行了

是玩笑话 但说出来就是无耻之徒了

网友:
好不好在于调整啊,ALAN用G750飞700还不是锁得很好啊,在好的陀螺仪不调整好也发辉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玩笑话 但说出来就是无耻之徒了

该这样说:

是玩笑话 但出来就是无耻之徒了

网友C:
估计是尾舵机问题,用的是亚托的DS520吗??这个舵机电机容易死机

网友:
我觉得也不是GP750的问题,陀螺仪没那么容易出问题的,再烂也比401要好,呵呵。

网友:
做出来就是无耻之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尾舵机问题,用的是亚托的DS520吗??这个舵机电机容易死机

看帖不仔细,都说了是9257了

网友:
还好我亚拓的用不起,!

网友:
我的GP750也会不定时失效

网友:
750出问题了?

网友D:
拆开看看里面是否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