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量图片7.18最近更新)享受艺术---kasama srimok 90n 装机全纪录(直播连载中)

楼主(2010-07-16):
经过一个多月漫长的等待,KSM srimok 90n终于到货了
就像小孩子终于得到了期待已久从未品尝过的美食,两天以来抚摸过无数次包装盒后。
今天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开箱装机吧!
闲话少说,请看直播:
1.朴素的包装,只有KASAMA的字样透露出低调的奢华

2.装订成册的精致说明书

3.内装4个纸盒,按推荐安装顺序排列,这是第一个

4.第一步脚架安装,相当动感的翼型脚架

5.中间的是发动机座,跟底座连接位置共有16个橡胶垫圈减震

6.装上发动机、风扇、离合器、及启动轴(原装两根,分os和ys用)

7.套上离合器罩,发动机部分基本完成

8.底座上有这架飞机的出厂编号--556

9.底座上有这架飞机的出厂编号--556

10.激光刻字连脚架固定片上都不放过

11.这里也有,厂家对品牌的自信视乎已经到了自恋的程度

12.离合器和风扇---说艺术品不过份吧!!

13.个人相当欣赏脚架的设计,貌似受力学性能不好的构造,却是魅力所在

14.用手使劲按了按,承受个2-30公斤的冲击力完全没问题

15.只有两个字---华丽

16.发动机用的是YS SRS 据说是最新的型号

(特别提示:图片版权归作者所有,仅供玩家交流使用,任何人未经授权不得将本贴图片用于商业用途)

网友:
不废话 沙发占了再说

楼主:
补发一下之前拍的电子设备和头罩

漂亮的头罩,做工精致

漂亮的头罩,做工精致

可惜不是我最喜欢的果绿色涂装

可惜不是我最喜欢的果绿色涂装

之前拍的 YS 91 SR S 发动机,右侧黑色的是恒压系统

之前拍的 YS 91 SR S 发动机,右侧黑色的是恒压系统

主要配件陀螺仪先用520

主要配件陀螺仪先用520

KS的好东西...

KS的好东西...

杨格的测速仪和显示仪据说比GV-1强大

杨格的测速仪和显示仪据说比GV-1强大

楼主:
白天炸了两台JJ   ...怀着悲痛的心情继续装机......

机身部分

机身部分

主轴安装座有3个,预留了调节余地,调顺费了点劲

主轴安装座有3个,预留了调节余地,调顺费了点劲

定速仪探头--离合器罩上面原装留了5mm直径的磁铁安装位--哪找这么大的磁铁哦--汗

定速仪探头--离合器罩上面原装留了5mm直径的磁铁安装位--哪找这么大的磁铁哦--汗

贴心的设计--通过右边中间的调整旋钮,尾传动齿可以免拆调整间隙

贴心的设计--通过右边中间的调整旋钮,尾传动齿可以免拆调整间隙

大齿盘采用全密封单向轴承(褐色部分)

大齿盘采用全密封单向轴承(褐色部分)

不只是装饰件,里面有两个启动头减震O圈

不只是装饰件,里面有两个启动头减震O圈

注意OIL字样,指向处有加油孔

注意OIL字样,指向处有加油孔

机身基本成形了

机身基本成形了

脚架的不等高设计产生了机身组装后的前倾动感效果

脚架的不等高设计产生了机身组装后的前倾动感效果

薄---就一个字。竖着看怎么都不像90级油机

薄---就一个字。竖着看怎么都不像90级油机

电子设备安装开始

电子设备安装开始

十字盘舵机的特殊构造

十字盘舵机的特殊构造

看来装KSM还是应该学上海老房用JR 6315HV舵机,那才叫一个漂亮啊!

看来装KSM还是应该学上海老房用JR 6315HV舵机,那才叫一个漂亮啊!

舵臂提供JR 和FUTABA两种(红色的JR,老房的照片上那种)

舵臂提供JR 和FUTABA两种(红色的JR,老房的照片上那种)

传动系统相当复杂

传动系统相当复杂

中间加的三块钢片90度连接传动轴,猜测是用于出现意外时泄力以保护舵机

中间加的三块钢片90度连接传动轴,猜测是用于出现意外时泄力以保护舵机

这张关键了,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瑕疵,居然机身跟底座连接的一个螺丝位严重误差....这个问题该责问厂家了!! ...

这张关键了,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瑕疵,居然机身跟底座连接的一个螺丝位严重误差....这个问题该责问厂家了!! ...

网友:
继续等着看……

网友:
太漂亮了 真是直升机里的精品了

网友:
唉只有板凳坐坐先

网友:
找张报纸垫在地上看直播。。。。

网友A:
5mm直径的磁铁我可能有,不过要看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直径的磁铁我可能有,不过要看厚度。

楼上的兄弟,5mm的磁铁你有?厚度是2mm,有的话联系我谢谢!!!
我倒是看到网上有卖的,问题是只要几颗人家根本不理我...

网友:
电子市场有卖的磁钢,磁铁,各种各样的

网友B:
漂亮 太漂亮了 倒过来我被毒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 太漂亮了 倒过来我被毒到了

呵呵,这叫以毒攻毒,以其人之毒还治其人之身

楼主:
装机到现在发现KASAMA设计生产环节的两大问题(1)

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前面帖子里面提及的侧板螺丝孔位的问题

这是厂家犯下的最低级错误,按理说这款产品的定位怎么都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我咨询过国内的KASAMA总代理--老房,我买的这款是新款改进型(机身金属底座做了改良)

旧款的之前国内总共销售70多台srimok 90。从来没人遇到过我这种情况...

我莫非是遇到“错版”srimok了???人民币错版了反而值钱,这飞机错版了问题就大了......

已经通过老房联系厂家了,强烈要求厂家给予说明....

看图:

这是说明书上的图,说明书无误

这是说明书上的图,说明书无误

装下来发现四颗螺丝其中一颗装不上

装下来发现四颗螺丝其中一颗装不上

这是我的飞机

这是我的飞机

哭笑不得啊......

哭笑不得啊......

楼主:
装机到现在发现KASAMA设计生产环节的两大问题(1)

如果说上一个问题有可能是失误的话,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说不清楚怎么发生的了.....

我的理解是设计师对直升机主机以外周边产品的行业标准不熟悉,或者说是想当然造成的。

    升降舵机按照说明书根本无法安装,而且该错误还没有什么完全的办法解决,除非飞机厂家提供非标的舵机安装配件....

这是说明书上的升降舵安装图示

这是说明书上的升降舵安装图示

装到这一步都还没发现有问题

装到这一步都还没发现有问题

结合第一张说明书就发现问题勒

结合第一张说明书就发现问题勒

网友C:
这个钢片是否有可能是用来对付输出轴和舵机轴的"细微"不同轴的?起到连轴器的作用;同时,这种结构不会因为旷动而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钢片是否有可能是用来对付输出轴和舵机轴的"细微"不同轴的?起到连轴器的作用;同时,这种结构不会因为旷动而影响 ...

         楼上的分析应该是正解,这个构造应该就是个联轴器,这也是用3块钢片的原因,即允许非平面状态旋转。
即使什么原因导致舵机座位移或者安装误差造成的细微扭矩差都会被这个构造消化掉,保证扭矩任何时候都延轴向传递。
即使当误差大过一定角度后,因钢片的韧性和变形能力有一定极限,超过极限后钢片破坏泄力,也可保护舵机不受太大损伤(这是个人看法,没有依据的,因为我手持调试的时候试过,当轴向差大到一定程度时,钢片有变形破坏的趋势)

网友:
如此高级货还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D:
高级货是比较专业的,不像山寨兼容性强。
用山寨的路过。

网友E:
飞的时候,说一声

网友F(2010-08-21):
那种小磁铁,在电动自行车上有种脚踏加力探头,装在中轴上的,楼主可以去电动车配件店看下

网友G:
谢谢楼上的兄弟,KSM已经首飞了,YS的发动机第一次用,让我印象深刻...改天上图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