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一架轻木P51要多少木材

楼主(2010-07-16):
如题,规格最好详细点。。。目前轻木只有1080*100*4MM的。桐木规格全。不知道各位大大能否给个提示。。

网友:
找到图自己算

网友:
没做过,试着帮你算算,有误差,错了别怪我
假定翼展为1000,那么翼根弦长200左右,翼尖120差不多。翼肋间距取100且不用半翼肋,算上翼根加强木片和备用翼肋,共需12片,翼型用12%相对厚度的,翼肋宽约14-24,插空排列,一张轻木板应该足够了
翼梁应该用6×4的两根,前缘可以用4×4左右的木条加工,一根
后缘用大约3×5的一根桐木条,立着用,副翼直接用轻木板切出来再打磨
尾翼可以直接用轻木板,不挖洞强度应该够
机身隔框用一张轻木板或层板应该足够,木条看着用吧,强度够就行,差不多要用3×3桐木条

网友:
既然你木料足够那就用多少算多少,买木料要留出修飞机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