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空转陆,初级问题求教

楼主(2010-07-16):
小弟刚刚空转陆,收了湖南一位大哥的遥控,两个通道,竟然不会接。。所以求教

问题1:这个调速器油门应该接在哪个通道上面啊??

问题2:调速器器上面那个小的拨动开关有什么作用?

问题3: 发射左边的拨动开关是不是通道正反?右边的旋钮开关是不是微调??

望各位兄弟赐教,在线等

网友:
这叫舍本逐末。越玩越回去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接上去试试就知道了,30秒钟不到~
第二个问题不知道
第三个问题.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接上去试试就知道了,30秒钟不到~
兄弟,30秒不到是个什么意思??会烧??我自己已经接了试过了,都没有反应

网友:
您好 回答: 问题1 随便借1。2 通道 看看那个是油门 和方向 (别接反就行)
            问题2 是电调开关 打开了 电调接受舵机才能工作(接的时候处在关的位置)
            问题3 您猜的都对

楼主:
坐在地板上的兄弟,谢谢您了

网友:
车用2通遥控的接收器都是这样的:
CH1:转向舵机
CH2:油门舵机/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