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转XCC的视频,谁有这鸡鸡的图纸,和详细资料,制作过程

楼主(2010-07-1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3MzAxMzYw.html

XCCDB看到后给个详细的东西,是不是那个老外论坛上的,是的话给个链接
他的这种舵机链接方式,和可拆下来的机身,真的值得研究一下,呵呵
还不清楚怎么转视频,大家点开链接看吧

网友:
沙发,先坐上。
然后慢慢说:这个小鸡之前就讨论过了,是国内厂家生产的成品,但不能在国内卖。
去看之前的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2334

里面的图片是转的披萨上的开箱文: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94150

网友:
连接方式比较有意思,值得借鉴。

网友:
回复 楼主:

连杆连接是靠小磁铁吸的吧

网友:
貌似它连电池的电极也是小磁铁来的。.

网友:
很精致的飞机,期待国产~~~~

网友A:
台湾:微动机棚http://www.mijon.net/jm/
Snap&Fly單機版上市
2010/03/31, 週三

※最新消息:Snap&Fly單機版上市

型飛機開始邁入模組化時代,共用一組遙控底座,隨個人喜好五秒內換裝完畢、起飛。三機一體,搭配精良的遙控系統,讓你輕鬆飛行室內機。

    * 機體底座上放置了一個7mm直驅馬達帶65mm螺旋槳,能提供15g以上的靜推力。
    * 配上兩組線圈伺服,經巧妙設計可與三組不同機體完成快速拆裝動作。
    * 接收機則配置四動作輸出,採多階比例式控制,絕非一般玩具機ON-OFf所能及的平順操控。
    * 85mAH15C鋰電池上設計了電池釦,能快速拆換電池,正負極的磁性相反,讓你不會接錯電。
    * 發射機設計有8個頻道,同時八架飛機一起編隊飛行不受干擾。另外也提供八種遙控模式供切換, 如油門在左或在右,方向舵在左或在右,V尾(三角翼)混控...等,可隨飛行需要或個人習慣做切換
    * 發射機油門是可以固定住不會彈回中心點的,台灣版只進預設油門在右手的發射機。
    * 發射機使用3號電池四個(另購),並內建兩組電池釦可充電,出門不必準備充電器及尋找插座。

网友:
好精致的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湾:微动机棚http://www.mijon.net/jm/

这套飞机用的7mm空心杯电机比我店里最好的那种转速还高,也才15g的静推力,哥们您经常在rcgroups上逛,什么时候见过老外用吹秤法测推力来着?气流夹在电子秤面跟螺旋桨之间来回飘荡,只会增加推力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套飞机用的7mm空心杯电机比我店里最好的那种转速还高,也才15g的静推力,哥们您经常在rcgroups上逛,什么时候见过老外用吹秤法测推力来着?气流夹在电子秤面跟螺旋桨之间来回飘荡,只会增加推力而已。

我觉得这里15g的说法,怕是厂家保守的说法,您没见后面还有“以上”二字吗?老外的测试方法未见得就是最准的,或许我还没有理解到他们的精髓,利用杠杆原理固然可以避免气流对秤面的影响,但要是两条力臂的长度不一致,会不会导致测量误差被放大呢?我们业余条件下,吹秤法会有气流的影响导致测量的数值偏大,但“推秤法”呢?气流是朝上的,不至于影响到秤面了吧?我有几个7mm的电机,忘了是不是您店里的产品,配上60mm桨直驱,用推秤法测试,绝对有17g的稳定静推力,峰值还会更高。

网友:
呵呵,除了像我这种SB,没多少厂家会保守的吧。老外8年多前讨论的小车改造,我们也就是这几年开始热议。这么长的时间我想他们不会不知道力臂的长度不一致吧,更别说推秤还是吹秤法了,他们也不是傻瓜,放着容易实现的东西不用非要搞个复杂的东西。螺旋浆的水平推力是最接近固定翼飞机的飞行状态了。http://www.rcgroups.com/forums/attachment.php?attachmentid=569019老外的那种7mm空心杯跟我店里的差不多,这就是他们测试的推力,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样的推力可以做出推重比1:2的飞机。

网友C(2010-11-11):
哈哈我来了  这个小鸡 前几天我入手了    由于是菜鸟 就不上飞行视频了  这鸡在国内能买到的  价格800  加20运费    它有三个机身     有一个机舱 机舱和飞机的链接方式  是靠磁铁  吸住  的  连杆 链接的方式  也是一样的  电池的链接方式也是一样的  嘎嘎 !!!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来了  这个小鸡 前几天我入手了    由于是菜鸟 就不上飞行视频了  这鸡在国内能买到的  价格800  加20运费    它有三个机身     有一个机舱 机舱和飞机的链接方式  是靠磁铁  吸住  的  连杆 链接的方式  也是 ...

幸福的幸福啊,能玩上这么潮的机机

网友:
真是只好机 ,马达看似是一只黑盖的7mm,方便的话量一下桨的直径,肉眼比较下,电机轴的直径是否与6mm的相同,或是比6mm的粗?

网友D:
电机軸徑1mm,槳徑65mm,但眼看槳距比較大.,用飛行夢7mm空心杯試了推力,跟X兄一樣、也是17克以上,所以感覺這个电机沒甚麽特別的,利害的就是整套机的輕量設計了! 試過舵机的操控性及力量,很妙的拉桿舵角連接設計,強得真的冇話可說了,
而接收机好像還有第4ch通未用的?  這个請ppk兄解答証實一下好嗎?

據廠家的一个朋友透露, 下一代S&F是只40mm的輕木薄莫J3cub机款,(已看過實物), 而且有BNF版本,但還在考慮原用直線舵机或是線圈舵机之中!
(BNF)很其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軸徑1mm,槳徑65mm,但眼看槳距比較大.,用飛行夢7mm空心杯試了推力,跟X兄一樣、也是17克以上,所以感覺這个电机沒甚麽特別的,利害的就是整套机的輕量設計了! 試過舵机的操控性及力量,很妙的拉桿舵角連接設計,強得真 ...
我的那个老乡说 厂方给的信息  是四通的  而且遥控器是六通道遥控器  遥控器的背面还有  两个 开关分别是打开这两个通道的开关  楼上的   老哥  把下一代 的 飞机 整个图片传上来

图片

网友D:
據說是S&f送這朋友店子的代理樣版,但我上手感覺有點重,可能是桐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據說是S&f送這朋友店子的代理樣版,但我上手感覺有點重,可能是桐木的。

J-3还是黄色的好看,再加上那只小胖熊涂装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蒙皮很水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