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飞鱼你好!我想求教几个问题^_^

楼主(2010-07-16):
呵呵,你的机翼很漂亮!
1、你的机翼玻璃纤维布是用的0.03mm的还是0.06mm的,还是其他厚度的呢?^_^
2、你的PVC片是多厚的?我没见过那东西,是光滑的半软不软的?还是像医院的胸片胶片一样,一抖哗哗响的?^_^
3、你的碳布很轻,是不是就是所谓的1k的碳布啊?碳布原来多厚,挂胶之后多厚?(我怕在光滑的泡沫上凸出来一块碳布,蒙上玻璃钢外壳后留下痕迹破坏翼型,如果特别厚我就想在泡沫上开出个小浅槽^_^)
4、呵呵,另外您用的是什么翼型呢?^_^
呵呵谢谢乐

楼主:
hehe,另外我想问下大家,1.5米的电滑,一般配什么无刷电机,配什么桨比较好哇^_^

网友:
1:1.5米dlg机翼用的是0.06的厚度,尾翼用0.03的,2m级别的用0.1的,翼展越大用的越厚
2:0.3-0.5mm都能用,和胸片差不多,表面光滑
3:3k的碳布,厚度大约0.3mm左右
4:那要看你做什么鸡,dlg用的是ag45-47

楼主:
^_^,谢谢你^_^
我准备做电滑,想用巴比契翼型^_^吼吼
电滑对于机翼要求可能小些,毕竟不怎么使劲儿甩,我想用0.03的^_^
谢谢你啦,你的回答对我的帮助很大^_^

网友:
巴比契翼型……典型的紊流翼型,个人觉得不适合电滑。

网友:
巴比契记得是凹凸翼型,前缘薄,机翼安装角大,多用于以前的牵引滑翔机,常常在前缘部分还要粘上一个扰流线。速度很慢穿越性能差。只能用于竟时科目。其实除了AG系列大有一些在低速下同样拥有良好滑翔性能的翼型,比如三翼机,深红机的SD7037。AG系列应该是兼顾高速爬升和低速滑翔的一种翼型。

楼主:
呵呵,谢谢幽兰。
我只是对于巴比契有感情,我在小时候第一次做橡筋就觉得巴比契好看也好听。呵呵,做了凸凹翼型也觉得有些成就感,看来我应该好好研究下ag翼型,谢谢你!

楼主:
谢谢上升气流,呵呵,看来是老衲执着了^_^

网友:
俺的感觉是:对于电滑而言不可单独追求留空性能,适当的抗风性能也是必须的;毕竟我们的飞行环境不会总是那么理想。
youlan的建议很好,lz应该参考

网友:
巴比契好像不太合适,上面提到的sd7030,还有ag40-43, sd7080(9%), mh32/30, hn1033等等
电滑对机翼的强度要求也不低,所以0.03的太薄,如果你做2m以内的最低要用0.06的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ag的ag455ct-02f怎样呢?

网友:
好像好些日子没有上5爱MX了!我试回答一下!一起进步!!
1,玻纤布,做DLG你说的合适,做电动。山坡滑翔机!还差一点点,
2.PVC胶片?卖装饰材料的地方很多!叫灯箱片。有薄,有厚!我用最厚的!吸后定型,表面光滑,
3碳纤布?好像国内普片的是3K,你能找到1K的那是你牛了!
最后翼型!上面都说了!层流最好!RG14都可!
PS~发现飞鱼已经说清楚了

2,你做过玻璃钢吗?你知道它的特性吗?

楼主:
trb,谢谢你啊^_^
我设想了几种加强方式,对于1.7~1.8米左右的电滑,真是有些拿不定主意,见下图

网友:
第一种方法可行,用碳布代替翼梁貌似强度不够,用5mm碳管做翼梁肯定稳妥,我自己用0.1mm玻纤+5mm碳管做的2米机翼强度很好。
后几种方案操作难度极大,很难确保翼型的精确;能做好薄壳机翼的人那可是高手中的高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hehe,另外我想问下大家,1.5米的电滑,一般配什么无刷电机,配什么桨比较好哇^_^

1.5米电滑    3s    30a电调          2212 kv1400 8060浆      2212  kv1000左右  9050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种方法,“三明治”对于个人DIY来说是最好的方法!简单,工具和材料都容易找到,制作也不难!如果做DLG上下梁的位置加碳纤维就可。泡沫要求高密度。
二至四种就复杂了!要做机翼的模具,不适合个人DIY.除非是有商业目的或超级发烧友!
1.7-1.8M的电滑,用碳纤维做梁可是有点奢侈啊!要我的话只会在上下加5*5的桐木条或加一片竖梁,再用“三明治”对付它,飞山坡都不成问题!

网友:
还是那句话!简单就是好方法!

楼主:
狮子,你的碳管是插到泡沫中间呢?还是在泡沫表面开的槽?

楼主:
呵呵,谢谢TRB,我决定了,用第一种办法,上面加碳方管和碳布加强,下面用碳布加强,呵呵,今天下午去郊区买到了泡沫,觉得泡沫有些软……

楼主:
呵呵,说得好^_^,简单的办法就是好办法^_^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在机翼上表面开槽,安放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