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ES9257数码20克舵机初体验

楼主(2010-07-16):
银燕ES9257 20克数码锁尾舵机到货,厂家效率一级高,赞!

初印象:
外包装较朴素,外部纸盒+内部纸板,配件除了螺丝以及胶圈外,还有三个舵盘。未通电状态下,将舵盘装上舵机,用手直接转动舵盘,感觉舵机运作的非常柔软顺滑,比futaba9257以及mks8910更软一些,舵臂的行程更大,惯性也更大,初步怀疑齿比不太一样

有空将继续回复此贴更新~

网友:
坐等评测

楼主:
继续来看一下ES9257的官方参数

ES9257 (数码,塑胶齿轮带轴承)
尺寸: 35 X 15 X 30 mm
电压范围: 4.8-6V(建议在4.8V下使用)
拉力: 2.5Kg.cm / 4.8V
速度: 0.05 Sec/60° at no load /4.8V
灵敏度: 1 us
重量: 22g(含线)
适用接头: Futaba & JR

既然是以futaba 9257为参考设计,就有必要把他们两个拿来做个对比。从上往下看,上盖尺寸基本一致,银燕9257输出齿的位置比futaba的略靠下,输出齿的大小完全一致,舵臂可以通用

楼主:
从侧面来看,银燕ES9257与futaba的高度基本一样,但耳朵位置更靠上,如果是当斜盘舵机用,这意味着埋入机身的部分会更长一点点

楼主:
与mks8910比,尺寸上也是基本一致的

楼主:
接下来我使用x6 plus充电器的舵机测试功能来检验一下参数是否和官方的一致。有点遗憾,速度这个项目上,官方标 0.05 Sec/60°,而在x6plus的5V电压下实测数据为0.08s/60° .

楼主:
舵机的死区值是1us,与官方标识一致

网友:
没用过 貌似不错~

网友:
是什么电机呢?另外4.8V比较麻烦呢。

网友A:
请楼主拆开看内部电板

网友:
国产东西敢不敢不再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拆开看内部电板

强烈要求,

网友:
晕,这不就是ES20D么,就换了个名字……
齿轮精度不敢恭维,没用过,通电试过,除了觉得速度够快,也较轻量,也便宜,没别的什么感觉

耐用度不知道和春天相比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于20D不能让模友一目了然舵机的级别,所以我们从20G舵机开始改了命名方式,为您带来不便,实在抱歉!

银燕模型

网友:
就是不知质量跟S9257比如何?

楼主:
实测了一下futaba 9257舵机的速度,是0.07s/60度,比futaba官方标识的还快0.01!

楼主:
为了测试尾舵机,我特意选择了台湾特产小野狼450装备全套银燕舵机,并搭配了国产的浩马特730陀螺,想看看这个全套国产配置效果如何

楼主:
简单试飞了一下,几点感受:之前用futaba 9257时,感度可以上到40左右,但换了银燕之后,感度只能加到20多;舵机齿的噪音好像略大一些,几个起落下来舵机壳温热,在正常范围内;做一般温柔3d动作没问题,但在做比较暴力的3D动作时,尾巴有点小不听话的左右抖

考虑到其一百出头的价格,我认为这个舵机非常适合预算不高的新手们购买

高清飞行视频,只试了几个简单的动作,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C:
很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