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为何发射晶体不能当接收晶体使用?

楼主(2010-07-16):
误将同频的发射晶体当作了接收晶体安装在了接收机上(72MHz),结果接收一点反应都没有,相当于无法接收到发射信号,
舵机
乱动,很纳闷,后来发现晶体标识为TX。将接收机的晶体换回RX后,接收一切正常。
疑问:同为同频晶体,为何接收和发射不能互换?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频率是不一样的
它们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成对的晶体表面上是一个频率 ,实际上:发射晶体 要比接收晶体的频点 高0.445。所以啦~~

网友C:
原来这样啊

网友D:
接收机本振频率和发射机有个差频,晶体的振荡频率和本振频率还有倍频关系,所以虽然看起来都是标一样频点,发射和接收晶体本身频率是不同的,不同厂家的晶体频率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E:
发射晶体的频率跟标称频率一至,一次变频接收晶体的频率比标称频率差455KHZ,二次变频接收晶体比标称频率差10.7MHZ,这个差可以是内差,也可以是外差,不同厂家在这点上也不尽相同。

楼主:
明白了。
多谢各位高人解答。

网友F:
LZ说的是FM的设备,如果AM发射机和接收机晶体可以换了用

网友G:
超外差 接收机 都有个本振 其实接收机的晶体频率 一般就是本振频率 混频器出来的中频信号一般是445HZ 所以 相差445HZ 不能混用晶振

网友H:
 一开始,我也不懂,自从买了三和的晶体,从卖家那才听说这事!的确有发射与接收之分!

网友I:
呵呵 。都很专业。

网友J:
呵呵,是频率不一样,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K:
TX,本是发射晶体,RX是接收晶体,一发一收,完全两种

网友L:
学习了,一直以为是一样的,从没去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