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四轴上市,帮忙看有没有改造的可能

楼主(2010-07-16):
视频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974404005

我想改造一下,利用四个“有刷-无刷转换器”接四个无刷动力组

就是不知道平衡方面是否还会像有刷这么稳定

网友:
这个 不错了  改它有啥好处啊

网友:
玩具厂 技术含量也不错啊,好稳   要是能设计无刷就好了

网友:
这种四轴的四个桨都朝一个方向传的

楼主:
请教板凳,那么它是如何进行控制的呢?各种动作是如何完成的?
我注意到一前一后两只桨是倾斜安装的,是否是为了抵消反扭力?

网友:
没有电子技术很难实现改装,因为一般这种无比例通道(俗称:开关控),为降低成本其接收,陀螺仪,电调全部都集成在一块板子上的,改造下来基本就这个外形能用上

网友:
我也心思思,想买个改来玩

楼主:
这个肯定有比例啊,不然怎么控制高度?

网友:
我看着好像桨平面是动的,电机底座是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有比例啊,不然怎么控制高度?

想想玩具车怎么控制速度和转向的就知道了~!

网友:
无刷转换器淘宝卖85元一个

还是算了,改好都可以买个真正的4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