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油车1比10 94122

楼主(2010-07-16):
我这部有车,减速齿轮磨损后,换了后 貌似坏得特别快?
减速小齿轮拿来,那个小齿轮在轴固定的情况下可以随意转动,有问题吗?
你们在减速齿轮那里用什么油,黄油还是机油?

网友A:
一:检查齿轮间隙,用手指按住住离合杯钢齿,用另只手指拨动波箱齿,有细微间隙即可。(如没经验判断,先调整到没有间隙,然后松开引擎底座螺丝,在波箱齿和钢齿之间放入普通A4纸张厚度的纸条并靠紧结合,拧紧引擎底座螺丝后,齿轮间隙就应该是正常间隙了。)
二:非密封波箱一般来讲是不需要打油的。
另外,你讲的随意转动是指往左右还是前后?

楼主:
按住轴,小齿轮可以前后转,但是不是一直顺畅,到某个位置阻力比较大。
波箱齿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下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