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为这个电机设计驱动电路

楼主(2010-07-16):
可以用  IC  A1442设计吗 ?        最好有图

网友:
你这是哪国的硬币?

网友:
这电机会有力吗?

网友A:
这线是怎么缠的呢?

网友B:
电脑风扇的驱动电路,要有霍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风扇的驱动电路,要有霍耳

那给个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是怎么缠的呢?

这样缠的

楼主:
那用这个芯片可以吗?

楼主:
或者用这个芯片

网友:
两个永磁铁芯,步进电机吧?

网友:
这个电机会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缺个驱动芯片

网友:
没玩过,学习中.

网友:
这个好像是相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可以参考一般的电脑风扇

网友:
直接低压A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