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如果用电直的马达驱动越野车,不是电动马力更足么

楼主(2010-07-16):
就是不知道,用直升机马达怎么挂倒档

网友A:
电调换个相就好了!

网友B:
有双向电调的。只是我不知道你如何匹配。

网友C:
阻力大 起步就 6档很容易憋坏电机 啊

楼主:
应该不会吧?直升机马达 ,设计的不就是高转速么,把油门杆稍微推点,他车不就走了 应该只能算2档

网友D:
没人说不可以,只是要搞好齿轮比,KV值和齿轮比都是有讲究的。另外,还要注意电直一般都是外传子,转子别和车内的东西有冲突。
倒车问题你不用操心,那是电调的事情。

网友E:
电直用一般都是外转子,车用的一般都是内转子。。而且一般500级别电直的电机,轴就有5MM粗了,一般车用的电机只有3.17MM。。

网友F:
1:8就大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