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艾特天使300怎么样???

楼主(2010-07-16):
如题,菜鸟,想买一架艾特天使300,不知道怎么样???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没见过,怎么不发个图看看

楼主:
新菜啊,第一次接触,这是规格参数,750贵吗???谢了!!!
★ 旋翼直径:35厘米
★ 机身长度:43厘米
★ 机身高度:19厘米
★ 重量:260克
★ 四通道2.4G遥控器
★ 180有刷电机
★ 锂电池 7.4V 1000mAh
★ 2个8克舵机
★ 充电时间:1-2小时
★ 飞行时间:10分钟
★ 遥控距离:约300米
★ 飞行环境:室内无风条件

网友B:
哈哈,你是哪个?飞北的学生还是带队老师?这个飞机你就不要在这讨论了,尤其是价格。免得你伤心,我已经伤过u一次了

楼主:
为什么?学生机吗?

网友B:
从你750的价格来看,你肯定是飞北这条线上的。这个飞机是飞北的指定参赛机,价格统一订购750。而实际价格多少,LZ不会淘宝吗?我怕你看了后伤心。不过这飞机适合新手入门,很稳,很好调。而且是4通道,跟LAMA是一样的。

网友C:
艾特,我曾经在实体店问过价,400级电直一副木桨要70块,夺门而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对于一个入门级的选手来说 选机子很迷茫啊

网友D:
艾特配件也是贵死

网友E(2010-11-10):
标题
性能不错,很稳定…就是很娇气…很爱怀的就是两个大齿…建议飞北的花可以考虑md500对以后上六通帮助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