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船的前辈多多指点!

楼主(2010-07-16):
最近在做工作船,船体基本完工,动力配置有点迷惑(船体比以前做的要大,船80*高30*宽60,需要载重5KG货物),不过还是先配了下,配置资料如下:
1.减速电机(电机为非同轴型)
额定电压:6V
电压范围:3-9V
空载电流:700MA
额定电流:2A
转速:6V--120转/分
扭距:20KG/CM
输出轴直径:6mm(偏出轴)轴长15mm
2.电池
7.4v8000mah 聚合物锂电池组
工作电压:6.0V-8.4v
工作电流:1-2A
保护电流:3A
*疑问:
1.这样的电池与电机配行不行,采用双动力载5KG的货物动力够不够?需要用多大的桨?
2船主要就是前进,需不需要配电调?需要的话配多少A的?是两组动力并用一个,还是需要配两个?
3.想要转弯半径小是不是需要配大的方向舵(双方向舵是不是效果会好点),是越大越好,还是有最佳范围?
4.

楼主:
还找到个电机,不知道两个比较哪个更适合。资料如下:
电压:DC12V
空载转速:  15r/min
负载转速:12r/min
输出扭矩:26kg.cm
额定电流:  1.1A
感觉转速太慢了,应该是用在大车上的!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减速电机。120转/分=2转/秒  基本跟停在水里没有区别了

网友:
居然还有每分钟12转的,天呢……

网友:
你得上图看,船80高30宽60,尺寸不对啊。这成什么船了。电机120转/分,不能用,模型船的电机转速都在几千到几万转。除非你想让你的船速度走的极慢。舵的效应同航速有关,就是说同样大小的船,如果船速越快,舵效就越高,舵可以做得小些,反之航速很慢,舵效就很低,为了能转很小的半径,舵面积必须做的很大。

网友:
才几W的电机,还不如手推呢

楼主:
我做的是工作船,不追求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