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18级的 大脚车引擎 问题 急!!!!

楼主(2010-07-16):
引擎在高速转 为什么车没有多少力? 小弟不怎么懂 高速也拉不起来 怠速也调补好  望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2010-08-27):
中阳18吗,猪油针2.3圈,副油针1.5圈

网友B:
我也是用中阳18,建议楼主:
(1) 可能是引擎漏气,压缩力不足。先检查火头和散热头是否松了。
也可能是气缸壁入沙磨花了,手拉打火阻力很轻就是了。
(2) 也可能是胶质离合器破了、打滑了而动力不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