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池放电能力大于电调额定电流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0-07-16):
比如
电池
放电能力为40A,而使用了25A的电调,是电调被过载还是电池被限流?还是看负载马达?
有没有这方面的明白人?

网友A:
当然首先要看负载,其实就是烧电调了

网友B:
25A的电调只能输出最大25A的电流能力,跟电池放电能力没什么关系
当然电池放电能力越大越好

网友C:
应该要看负载 。如果负载最大通过电流小于25a,则没问题,如果负载可以通过40a电流,电调肯定烧了。

网友D:
跟电池没关系,完全取决于负载。

网友E:
电池大没关系啊。发电厂那么大呢,只要电压对,与你们家电灯的亮度就没关系。

网友F:
电池电流太没问题,越大越好,能上160A放电能力更好,这样你的动力会很足,如果要烧电调,只会是电机的用电量大于电调的最大负载能力,这样才会烧电调,如果要烧电机,正常情况下只会是机械负载大于电机功率的输出能力,比如堵转、磨擦力大等,如果要烧电池,那只会是发生短路。

网友G:
好比你能提100斤,如果你提个10斤的东西,莫非还能把10斤的东西提烂了?
反过来,要是给你提200斤的东西,你会怎么样?

网友H:
电池是发电厂 电调是变电站 电机是家里的空调洗衣机电风扇
他们之间什么关系 自己想 回答完毕!

网友I:
脑筋急转弯吧? 什么也不会发生 因为没接在一起呢

网友J:
电池是水池 电调是阀门 电机是抽水机 抽水机太猛 阀门才会坏

网友K:
上面的解答都对!
有的还简单明了,使人易于理解。  我建议LZ再把中学物理书找出来复习一下,更有帮助。

网友L:
什么都不会发生

网友M(2018-05-25):
楼上的举例太好了

网友N:
负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