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们3D螺距怎么调?

楼主(2010-07-16):
玩450两个多月了,现在已经会简单航线了。这两天想开3D感受一下,可是翻了些旧帖子,介绍的都很简单。3D螺距怎么调?是不是拔电机线,开关打到3D模式调?3D螺距调多少?我现在一般模式螺距是0 3 5 7 9…小弟现在飞YT SPORT!在此先感谢老鸟们的帮忙了。

网友:
3D油门一般是100 90 85 90 100 螺距是-12 0 +12,要是嫌暴力可以将油门中间附近减小,调试时建议用接收电池确保安全,用动力电池时拔两根电机线或者切到油门Cut模式确保安全

网友:
油门一条直线

楼主:
如果上下螺距不一样,怎么调?油门杆最上+11油门杆最下—12

网友A:
.将油门摇杆置最大,量大桨的螺距.然后将油门放最低,测量螺距,最大要有12°,最小要有-12°.如果发现最大有14°,最小只有-10,°请调整D 连杆长度.D连杆越长,正螺距越大,反之亦然.将D连杆缩短2圈,基本上D连杆一圈,螺距变化1度.然后在测量最大,最小螺距是否+-12度

网友:
可能楼主悬停航线时都没有用到100%油门。如果有st1和st2建议先在st1设个较柔和的油门曲线中点稍高于普通模式的中点油门两头不一定100%,切3D后先别急着翻,感觉一下正负螺距的力度也就是试试上下跳动,有数了再翻,第一次翻可以稍高一点,留出调整空间,其实是心理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油门摇杆置最大,量大桨的螺距.然后将油门放最低,测量螺距,最大要有12°,最小要有-12°.如果发现最大有14°,最小只有-10,°请调整D 连杆长度.D连杆越长,正螺距越大,反之亦然.将D连杆缩短2圈,基本上D连杆一圈,螺距变 ...
谢谢你的帮忙,说得很详细,小弟明白了。感谢…

网友(2012-06-28):
标题

学习中…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