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彻底迷上DIY小飞机了。。大家帮我

楼主(2010-07-16):
我彻底迷上DIY小飞机了。。大家帮我  我也准备进入这个领域了  有没有老手帮我哦 我需要准备什么 比如说电机,电调,遥控 ,舵机。。还有什么材料~~~
谁愿意教我啊  不胜感激~~~~~~ 可以加我QQ 161618180  帮帮新手吧。。 我太新了。。 一点都不懂

网友:
那就好好潜水了 最好找个当地的组织

网友:
潜完水了就该行动了, 如果手里有现成的玩具飞机啦,小车啦什么的,建议用它们的控和接收加个电磁舵做方向舵,电池选用航模用的锂电池,好处是轻,放电倍率高,先搞个两通道的杆身机找找感觉,翼展控制在400MM左右,如果整机重量能控制在15克以内动力可以用成品6MM减速组配三寸桨或四寸桨,如果重量超过20克的话就选7MM减速组,配四寸桨,这样的话,初期只要花个百十块钱就行了,等手练顺了,兴趣更浓了,再考虑更高级别的配置吧(不过这个时侯就也就直正开始烧钱了,俺就是这么过来的,手还很潮,还在继续努力中...)
这个就是俺的第一架室内机,两通道的,很糙,不过也让俺体会到了室内机的魅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送楼主一个15g杆身机图纸

网友A:
我准备拿橡筋动力飞机改一个。

网友:
帮顶了,我也是兴趣浓的已经流汤了,手生的已经长毛了,虽然以前做过橡筋飞机,但是遥控的还是太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拿橡筋动力飞机改一个。

这个最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