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上下震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7-16):
原来尾巴是金鱼,搞定了之后现在变成整台机上下震动,也就是机头和尾巴围绕着中心点上下摆,就是机头上的时候机尾下,这是什么原因啊,除了油门曲线不够,我调节了油门后还是会这样

网友:
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尾巴是金鱼,搞定了之后现在变成整台机上下震动,也就是机头和尾巴围绕着中心点上下摆,就是机头上的时候机尾下,这是什么原因啊,除了油门曲线不够,我调节了油门后还是会这样
      可能问题很多! 逐一排查! 主轴。横轴。横轴胶圈。大桨平衡。副翼攻角。 主轴轴承。 十字盘有无松动。 旋翼头。 单向轴承。。。。。

网友:
炸过吗? 如果炸过也有可能是中联变形了。

楼主:
当然炸过,但是3轴都换新的了,换后还没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问题很多! 逐一排查! 主轴。横轴。横轴胶圈。大桨平衡。副翼攻击角。 主轴轴承。 十字盘有无松动。 旋翼头。 单向轴承。。。。。

这个问题看到很多,建议LZ多看论坛,多学习,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网友:
如果无炸机发生,请看看你的大桨是否平衡是否双桨

网友:
没听过有这个毛病的~~

网友:
1.转速不够
2。螺距太大

网友:
点头啊,
横轴弯了吧?

网友:
检查是不是舵机壳裂了

楼主:
类似与点头,无双桨,舵机壳没问题,曲线也没问题,横轴换了新的还没炸过呢,应该不会弯

网友:
 看样子是点头吧?